手持式真空检漏,哪里能买到?

楼主(2022-06-07):
哪位师傅用过类似于这种检漏装置,手持式的,或者是哪里能买到锥形橡胶接头也行,有带接管螺纹的锥形橡胶接头的话自己就也能做出检测器。不限于真空,只是因为真空方式检漏比用正压检漏对密封性要求没那么高。谢谢!
在某宝转了好几圈没找到了。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自己DIY一个
风枪把头取了就是螺纹,然后价格真空发生器,都是螺纹连接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自己DIY一个
风枪把头取了就是螺纹,然后价格真空发生器,都是螺纹连接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现在就愁找不到合适的橡胶头,有橡胶或硅胶头,自己做好说。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记得以前买过,出气口好像是给轮胎加气的,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但你的那个锥头应该是硅胶材料吧,如果是硅胶的,你可以问一下卖硅胶管的,搞一段应该可以替换

网友C:
橡胶的东西可能涉及定做的话,要找到也有可能不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买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吗?
胎压表带充气放气功能胎压枪轮胎加气工具胎压监测仪,淘宝搜,看是不是你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