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浮点数转10进制

楼主(2022-06-07):
监控浮点数1061.571转换为什莫是1149547078

网友A:
你看到的这个1149547078是指1061.571这个浮点数用32位整数表示出来。
可以理解为1061.571先转换成二进制,然后把得出的二进制再转成32位整数。
而INT指令是直接去掉小数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码器计的是10进制的整数,而plc计算出来的是浮点数,需要把浮点数转为整数再比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码器计的是10进制的整数,而plc计算出来的是浮点数,需要把浮点数转为整数再比较吗
这个主要看你另一个比较的数的格式,如果另一个是浮点,那么就要转成浮点,或者另一个数转成整数。
反正就是两个比较的数的格式要一样,要么都是整数要么都是浮点数。

网友B:
脉冲数是双字,D4011是想要用来存什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