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8):
30千瓦电机,接线如下图。有时运行一个小时就跳闸,有时运行几个小时就跳闸,有时运行十几个小时也不跳。跳闸有时候是跳主电源空开,有时候是跳控制回路小空开。每次跳闸后空开重新送上启动都正常,每次检查都没发现问题。。。。。

每次跳闸热继都没动作过,有时候跳电源空开,有时候要控制回路空开。

网友A:
建议如下:
1.测量一下三个线路的电流
2.空开应该是D***A的空开(动力空开),图片看不清楚
3.热继电器调整的电流是否合适

网友B:
空开还有什么负载?---控制空开也跳
空开质量?

网友C:
你就说空开跳的时候热不热吧,这种DZ小空开长期带大电流就这样,容易跳,不过流也跳。

网友D:
各接头,没有问题的话,电机是否声音常,我们碰到这类故障最后都泵叶松动,或则泵头坏比较大。

网友E:
先换新再说,有时候空开里面接触不好发热跳,你重新合闸接触好了,又可以用

网友F:
控制也跳,这是异常。

网友G:
现在的电工为什么不喜欢用仪表检查呢?

首先检查三相负载电源是否正常,然后检查负载的工作电流是否正常,再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分析判断故障。

记得当年我刚调回珠三角一家国有化工机械厂,在某车间当维修电工,有一位号称全厂技术最牛的老师傅,一支试电笔(从不带万用表)就可以排除全部设备故障。

一次,他带我去检查维修一台150T空气锤不能启动的故障。他拿着试电笔东测测,西测测,处处都是红亮的,一个小时过去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我问他为什么不拿万用表检查测量?他回答说“我从来不带万能表的”。我笑了笑,转身回工房拿来万用表,先测量了进线的三相电压,又测了启动电路各点关键电压,然后叫他按一下启动按钮,测量了接触器进线端的电压,发现了电压不正常,就回头在隔离开关前后的进出线端测量了带负载(按下启动按钮)时的电压,就告诉他某相(忘记了哪一相)的保险丝有接触不良故障。

他不服气,拆下我所指的某相熔断器一看,真的看到压接处的熔丝已处于断开而又未完全断开的状态。更换了熔丝故障就排除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电工为什么不喜欢用仪表检查呢?

首先检查三相负载电源是否正常,然后检查负载的工作电流是否正常,再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分析判断故障。

记得当年我刚调回珠三角一家国有化工机械厂,在某车间当维修电工,有一位号称全厂技术最牛的老师傅,一支试电笔(从不带万用表)就可以排除全部设备故障。

一次,他带我去检查维修一台150T空气锤不能启动的故障。他拿着试电笔东测测,西测测,处处都是红亮的,一个小时过去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我问他为什么不拿万用表检查测量?他回答说“我从来不带万能表的”。我笑了笑,转身回工房拿来万用表,先测量了进线的三相电压,又测了启动电路各点关键电压,然后叫他按一下启动按钮,测量了接触器进线端的电压,发现了电压不正常,就回头在隔离开关前后的进出线端测量了带负载(按下启动按钮)时的电压,就告诉他某相(忘记了哪一相)的保险丝有接触不良故障。

他不服气,拆下我所指的某相熔断器一看,真的看到压接处的熔丝已处于断开而又未完全断开的状态。更换了熔丝故障就排除了。
我现在是能用外用表测量的绝不用电笔测量,一年用不了几次电笔…倒是万用表去现场不离身…

网友E:
我的工具包倒是常备有数字万用表和电流钳表,虽然不值钱,但检测起来还是很方便,至于楼主这个现象,我还是建议先换了再说

网友I:
我从来不相信电笔,只用万用表

网友J:
赞同前面几个网友的观点。如:测量三相电流、空开质量、压接处接触不良发热等等原因。
这里指出一点:压接双线时,两根线的排列。同面积的硬线可以并列。本案例中的红色与蓝色导线。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来,小型断路器的红色出线上压有舌头线鼻或烫过锡。小型断路器的出线侧(含进线侧)的导电体在近处,因此,电流大的红色导线应紧贴此导电体。电流小的蓝色导线应放在远处,与红色导线的舌头线鼻紧挨着(即:A相与B相的排列方法)。这样,相对大电流的红色线的电流,就不需要经过蓝色线的接头部分了,减少了一个接触点(面),也就可能减小了接触电阻,降低接触点出的发热量。

网友K:
有这拍照时间,先做上面说的几个基本检查

网友L:
把无用的东西先拆掉,你说的控制电源开关是不是那个单P?把它的电源从旁边主开关上端引接。

网友M:
可以先摸一摸微型断路器侧面热不热,如果热一般分几种情况:
1 电机的运行电流过高,致使导线温度高,传导致断路器,断路器过温保护跳闸
2 线路缺相导致上面的结果,跳闸
3泵头(叶轮)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一般电流波动会比较大,也会跳

还有就是断路器本身有问题。哦对了,别忘记查一下接触器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