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18i-TB 手动冷却液 不工作

楼主(2022-06-09):
FANUC 18i-TB 系统,MDI 和 自动 模式下M8 M9 都可以开启 关闭冷却水。按冷却水开关,不能用。查了冷却水开关(两个开关 开启和关闭)没有坏。
开机时有时 冷却水关闭开关 灯亮着(机子正常时 两个灯都没亮),此时如果运行程序,M8 不工作,要手动点开关,冷却水才开启。开启后不能关闭,一直开着直到程序完。
有时 手动模式 冷却水开关,两个都可以工作。但只能按一次,就不工作了。
请教高手

网友A:
进入PMC检查程序,这个和PLC有点象。

网友B:
PMC程序被改错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查PMC里哪个程序,梯形图,以前只学过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PMC 都没有改过。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PMC程序就像PLC程序,可以在线监控,看哪个触点闭合与断开。你要按IO模块接口查,冷却泵是接哪个输出口,然后到程序里查,什么条件没满足没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一下,
请问一下,有相类似的在线查教程吗?

网友A:
度娘查,应该有视频教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工找到地址
X0053.2 开启COOLANT(按软键开关有地址有反映)
X0053.3 关闭COOLANT(按软键开关有地址没反映),很奇怪 用万用表查这个软键开关是好的。
请问一下,接下来要查哪里?

网友A:
查看一下附件软开关没有使用的,把X53.3它改到没用的地址看看,能不能工作。

楼主:
非常奇怪 还有台正常一样的机子,关闭按钮是常闭的。
有问题这台是常开的,测也有电压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