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9):
看了网上一些帖子,有的说是关闭出口阀憋压,电机过载,不利于电机启动;有的说关闭出口阀相当于没有负载,利于电机启动。有点较不准了,来请教大家一下。为方便电机启动,出口阀和进口阀应该让工艺人员怎么去操作?

关出口阀还是关进口阀?

网友A:
这是不是涉及到什么类型的泵,比如自吸、潜水等,静候高手回答

网友B:
这个应该要看泵的类型,比如离心泵是流量越大电流越大的,那么就要关阀。齿轮泵则相反。

网友C:
关出口阀,电机启动负载轻,管道压力大

网友D:
离心风机进口装阀门,出口没有

网友E:
不同类型的泵、不同介质的流体,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以水流体来说,普通的泵,关了出水口反而电机的负载最轻。

网友F:
离心泵离心风机关阀后负荷减轻,轴流泵轴流风机刚好相反。

网友G:
最简单的是你可以用钳表测量一下各个状态下的电流就清楚了

网友H: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类型的负载,类似离心泵这种负载,关闭阀门启停是降低电动机负载,有利于启动和避免水锤效应,低扬程和小功率的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I:
离心泵启动前,入口阀应开启,出口阀应关闭。
轴流泵启动前,出口阀应全开。
深井泵启动,出水阀不能完全关死。

风机启动前,进风阀全关,出风阀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