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9):
最近经常有客户咨询西门子1200和SMART屏连接通讯的产品
大连德嘉有2款产品是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和多功能交换机S型
下面列表说明一下A型和S型的用法区别,供大家参考。

【注】: 多功能交换机A型和多功能交换机S型价格和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S型更适合IP地址紧缺的大型项目使用,其优点是占用IP地址少,设置和检修都相对来说方便一些,按需选型哦

楼主:
下面是两种型号的多功能交换机外观和功能,两种多功能交换机区别楼上已经叙述,功能方面也很接近,大家采购时要注意噢

网友A:
价格多少,有通讯延时或中断的情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米只需:595,通讯很稳定,不会有延时,和正常工业触摸屏连接plc机制一样,只是中间做了一个协议转换,近期如KTP系列触摸屏货源紧张,价格涨幅更是很大,如有大项目的话,中间通过这种多功能交换机中转一下,能够节省不少费用!

楼主:
如果S7-300PLC本身没有网口需要连接SMART LINE触摸屏的话,这里一共提供两种方案供参考:
1、通过MPI口转网口的以太网转换器,型号为Mini ETH-MPI(smartIE),用于将S7-300 PLC 的MPI/DP口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等。

2、如果现场PLC硬件配有西门子CP343-1以太网模块,可以使用多功能交换机S型,通过网口转网口方式实现连接西门子CP343-1 和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