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碗机变频器问题

楼主(2022-06-09):
一台学校用的洗碗机,变频器是220V单相入,三相出。因零线断路烧坏了。后来换了一台单相入三相出的变频器,因最低速度不合格,最高速度也调不到70放弃了。后来改了三相入,三相出的变频器,电机是1.5KW,  接线也由原来的三角形改成了星型。问题是变频器最高频率调到70HZ了,速度也达不到原来的标准,而且电机噪音也大,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这种电机接线盒旁边好像有个什么探头似的,难道不是一般的电机?

网友A:
后来换的单相变频器是不是跟原来的一样品牌型号?电机除了主线有没有其他引线出来?

能否有图片提供?

楼主:
后来换的单相变频器与原来的不一样,是台创的。

网友B:
洗碗机现在也是用变频器操控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么最低速是为什么不合格,最高70调不上去是没到70就报警了,还是设定都到不了70.

换成上相的调到70也达不到原来的标准,是实际的转速没有上去还是其他原因。

还有零线断路烧了变频器,那么其他的电气有没有烧坏呢。

我觉得不能单看变频器,其他的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C:
洗碗机的变频器没有很复杂啊,最简单的你可以发外把原来的修好装回去得了,那样数据啥都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