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9):
最近公司有个旧设备升级功能项目,8台设备,每台设备8个空气压力采集点,一共64个传感器,最远距离电控柜8米。

准备用汇川PLC和屏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

一,采集数据问题。
  方案1:64个传感器全部用485通讯。
  方案2:8个传感器输出4-20MA电流,用模拟量采集器8点变1路RS485的集成器,然后再与PLC通讯。

有好用的传感器,可以推荐一下,0-1.6MPa压力范围的,最重要一点,要耐高温 60度以上。

本人想用方案2.如果有朋友做过相关的项目,说一下经验、还有想问下如果64点都是通讯,一轮下来要多少时间。

二,PLC采集到的压力数据,大概每5分钟用M点触发保存一条数据(日期时间+8个点压力)在屏里面。然后一个星期用U盘导出一次。

 想问一下,屏可以保存多少条数据呀。有用过相关的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要后期检修方便的话,我用第二个,这个方案的好处是传感器可以比较通用便宜,方案一的话,带通讯功能的传感器一般都比较贵,由于数量多,估计会有稳定性的调试问题(这么多的数量我没做过)
60度到100度耐温的传感器,一般安装在空压机上的压力传感器都可以达到,价格也不贵

网友B:
威纶的触摸屏

配方缓存器 RW RW 0 ~ 524287

你自己算算空间够不够用

我比较好奇是如何把数据导出到U盘,以什么格式导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有导出过报警信息,然后在电脑打开是用wps的表格打开,就是日期时间+报警信息。。但这个不是导报警信息,要有压力显示,我也不知道一样不?

网友C:
一,采集数据问题。
 方案1:64个传感器全部用485通讯。
 方案2:8个传感器输出4-20MA电流,用模拟量采集器8点变1路RS485的集成器,然后再与PLC通讯。

有好用的传感器,可以推荐一下,0-1.6MPa压力范围的,最重要一点,要耐高温 60度以上。

本人想用方案2.如果有朋友做过相关的项目,说一下经验、还有想问下如果64点都是通讯,一轮下来要多少时间。

个人觉得方案2好,关于64个点先得看PLC和传感器能不能支持这么多先。

二,PLC采集到的压力数据,大概每5分钟用M点触发保存一条数据(日期时间+8个点压力)在屏里面。然后一个星期用U盘导出一次。

想问一下,屏可以保存多少条数据呀。有用过相关的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5分钟采集一次,一小时就是12次,64个传感器的数据,12*64=768条,一周是129024,这个要具体看触摸屏了

威纶通有些系列是可以直接保存到U盘的,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容量问题了,可以两个U盘轮着用。

汇川屏没用过,但我想应该是没问题的,关键是要选对型号,最好电话找一下汇川的技术支持。

网友D:
我用过三菱触摸屏插16G的SD卡做的会自动保存Excel表格,直接在电脑上打开就可以查看数据了,Pro-face的触摸屏是插U盘的,其他品牌的触摸屏不熟悉。

网友E:
方案1和2都没问题,考虑下带485通讯压变价格和模拟量采集器+经济型压变价格;每台设备8个采集点要同步时间采集还是用模拟量传感器吧,如果没同步时间要求可以通讯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