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9):
测量U项电流1.6A,V项电流1.0A,W项电流1.0,测量相间绝缘没有问题,
测量电源电压正常。
一条生产线有10台电机,只有这一台电机有问题,是这样的。
直接造成GV2断路器跳闸。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相间绝缘虽没问题,但不排除匝间没有问题。有条件的话检查电流最大的一相匝间是否有短路。

没有条件的话,可在跳闸时立即摸电机外壳的温度是否异常。

网友B:
换电机吧

网友C:
如果你是一个电机保护器带一个电机的话,这个状态基本是要换电机,不排除你电机有扫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一个电机保护器带一个电机的话,这个状态基本是要换电机,不排除你电机有扫塘的问题
更换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