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9):
问题在图片上。

最后发现问题是,当前1条的通信指令一直处于闭合状态时,后一条通信指令就会出问题

还有就是,想要主站的y点输出变化可以实时反应到从站所对应的输出点上,不知道怎么处理。相反从站输入点变化 主站要怎么能实时监控的到。

最后1点就是:看见过好多个,1台设备的电控箱里放两个主机来处理程序,这样作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选I/0点不够,为什么不加扩展模块,而是用这种主从形式的控制。
主 从 控制这种方式一般在什么场合使用的多些,望有使用过的给点建议。
本人工作中从没使用过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A:
最后发现问题是,当前1条的通信指令一直处于闭合状态时,后一条通信指令就会出问题
===========
轮询执行。

网友B:
信捷XC系列的用顺序功能块做MODBAS有惊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发现问题是,当前1条的通信指令一直处于闭合状态时,后一条通信指令就会出问题
===========
轮询执行。
什么是“轮询执行‘可以简单说明下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轮询的意思就是轮着来,不能同时导通两条及以上的通讯指令,必须一条一条的来。

最后1点就是:看见过好多个,1台设备的电控箱里放两个主机来处理程序,这样作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选I/0点不够,为什么不加扩展模块,而是用这种主从形式的控制。
主 从 控制这种方式一般在什么场合使用的多些,望有使用过的给点建议。
本人工作中从没使用过这种控制方式。

这个一般是读取数据时用到,还有多轴输出,比如控制8台伺服,每台主机只能带4轴,

那就用2台PLC,然后之间再通讯,这样数据可以共用,并且就一个触摸屏可以了。

网友C:
信捷有PC Link就简单了
一个机柜出现两个主机见过2种情况
1.加扩展要懂(动)原程序,在加一个主机,只要将个别信号弄过来
2.需要增加远程监控,没接口了,增加一台主机做远程监控用

楼主:
学习还是要高手指导的,这下明白多了。说明书看的头大。

就比如这条指令【INPR],是说把从站输出线的状态读在主站指定的线圈上,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就是说从站Y11的状态反应不到主站的Y11上面去】

从站的Y11输出,我是在从站PLC里面写了条指令让其有输出【LD X0  OUT Y11】,不知道这样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最后的结果就是 INPR这条指令 从站Y11的状态变化,反应不到主站上面来【主站的Y11】

楼主:
这条【COLR指令】测试时,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主站程序其它地方使用过y10的话,哪样,从站X0的状态变化就不能反应到主站的线圈上,
换成其它主站中没有使用过的线圈就可以

这样对比【INPR】指令,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问题不驱动输出的话,哪怎么才能让从站的Y线圈有输出呢?

说明书有看蒙了!

网友B:
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主站程序其它地方使用过y10的话,哪样,从站X0的状态变化就不能反应到主站的线圈上,
换成其它主站中没有使用过的线圈就可以

这样就是双线圈了,肯定有冲突。

从站读回来的数据最好是给主站的M(也是要其他地方没有用到的),然后再通过M控制主站的Y。

网友D:
我感觉PLC之间通讯,松下 PLC LINK 做的非常好,不需要写什么指令,直接读取就好了!用的贼爽

网友E:
伊拉克战损编程电缆,经历了一些故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单独这条指令来讲 把Y11 换成 M11 ,测试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也是主站的线圈也是反应不出从站Y11的状态变化。

整个系统中 主站中只有1条指令 即 LDP M103     INPR   K2  H4809  K1  Y11   K2

       从站PLC 有程序: LD X0  OUT Y11
       从站中写程序的目的是让从站的 Y11 有通/断变化

就是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通信是正常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从站Y11变化后,你有没有把M103先置OFF,然后再置ON。

因为你用的是上升沿指令,并不是时刻都在读取的,如果只有一条指令,建议你用常开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测试过,【用常开 常闭  脉冲信号】结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只测试这条指令,所以也没有双线圈问题,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测试过,【用常开 常闭  脉冲信号】结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只测试这条指令,所以也没有双线圈问题,就是找不到原因!

试一下读取从站的M类可不可以,另外读取一下数据寄存器确定通讯是ok的

楼主:
地址换算也没有问题
因为读的是输出线圈 所以用的是 INPR 指令

理解上觉得程序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主站线圈的状态,不能反应出,从站输出线圈的通/断变化。
即使把主站的Y线圈 换成M线圈也是一样;相反把从站的Y线圈换成M,结果都是一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COLR指令能行吗?如果可以就用这条指令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OLR指令能行吗?如果可以就用这条指令好了。

用COLR 指令可以。【但说明书给出的是此条指令是读信捷X线圈时使用的】

不管怎样 谢谢版主的建义 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时候手册上的东西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搞半天不行,打个电话去一问

哦,这个问题呀,你要怎样怎样就行了,手册那个是不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手册上的东西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搞半天不行,打个电话去一问

哦,这个问题呀,你要怎样怎样就行了,手册那个是不对的。
这么儿戏?
真没踩过这种坑。
用进口新种类器件时,
有些翻译者可能不是本专业的。
看到莫名其妙,常要找原版本对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发现问题是,当前1条的通信指令一直处于闭合状态时,后一条通信指令就会出问题
===========
轮询执行。
什么是“轮询执行‘可以简单说明下吗
几条Modbus主站命令顺序执行:第1条执行完成,根据标志位做判断,然后执行第2条,以此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多谢指导。
研究几天资料发现信捷做通信还是用【BLOCK】指令来处理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多谢指导。
研究几天资料发现信捷做通信还是用【BLOCK】指令来处理方便。
都可以的,本质上最终还是一条指令轮询顺序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