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台组装单相变三相380v结构。并发起讨论改进

楼主(2022-06-10):
这台市面上已经测试出售,有90%地方能用,使用环境是农村单相电,带负载是搅拌机电箱,5.5kw 4kw 1.1kw三个电机,接触器时间继电器,无线工业遥控手柄。
看里面那个不知道是隔离变压器还是电抗。输出没有滤波电容,板子是55kw海利普,电容没看出多大,倍压整流,缓启动也是一路接触器,倍压测,为硬充电把。

楼主:
自己沙发,计算的话电容得多大,启动都是接触器硬启动。/

网友A:
如果单相电源容量足够的话,原则上技术不成什么问题吧。

网友B:
还不如上单相大变频

网友C:
单相变三相,然后升压
没看到具体图纸,估计大致是这样吧

网友D:
还没见过用电抗器的变频器,除非是负载和变频器距离太远,否者上电抗器基本都是钱太多了没地方花。所以还是升压变压器比较靠谱,并且经过三相升压变压器了之后,三相正玄波的波形是比较纯正的,不像IGBT直接出来的就是方波。

网友E:
这拿来做维修电源嘎嘎好

网友F:
是电抗器。
人才压!图片清晰度不够,倍压整流部分没有看懂!

楼主:
倍压整流这个就是太简单了,l1进二极管整流 n直接接电容中点。

楼主:
昨天这机器真就到我手上了,拆开一看,电容12000uf 模块 3值100a
充电电阻22欧姆,大慨1kw的吗,电抗我看了下,只有一层,估计是2.0以下的线把.
拿普通电感表测得一个线圈电感2mh,怎么这么大,不确定对不对。
电抗器听顾客说以前没有装,上电用不久,就会烧电机控制箱的交流接触器。电抗上了以后没有故障率。
还有一点此机器基本没有保护,就是一个温度保护,散热器也没有大风扇,只是主板以及充电电阻处有一小排风扇。
顾客说了,有时候用几小时天热会死机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