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0):
客户提供的设备,正常停机时故障指示灯常亮,我们这边要求他们整改,那边答复是正常现象不肯改,想找下这方面的电气规范要求

网友A:
是不是一个提供一下都有什么灯?
有停止灯木

网友B:
有规范?。。。。。就是他们设备的标准呗当个电源指示,说到底就是采购设备的人合同里要求细则没在要求里写清。还有就是沟通的人不行呗。认真一点的公司都在购买设备的时候表清楚例如:使用三色灯,规定颜色,通电时什么灯亮故障的时候什么灯亮运行的时候什么灯亮暂停的时候什么灯亮。机器到现场才说?不说点好话或是用验收整改项写在调试签收单里?整些没用的什么规范,建议不如换个会说话的人沟通下,标准程序还为了改个不影响使用的灯耽误手头上的事情专门出差一趟,即使工程师愿意公司也不愿意。不如沟通个可行方案,派个设备商的人过来让工程师远程改下,要么延后买其他机子的时候顺便改下。

网友C:
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多沟通一下就好了!如果沟通了还不该,说明那个公司很垃圾,没有自己的工程师可以改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规范?。。。。。就是他们设备的标准呗当个电源指示,说到底就是采购设备的人合同里要求细则没在要求里写清。还有就是沟通的人不行呗。认真一点的公司都在购买设备的时候表清楚例如:使用三色灯,规定颜色,通电时什么灯亮故障的时候什么灯亮运行的时候什么灯亮暂停的时候什么灯亮。机器到现场才说?不说点好话或是用验收整改项写在调试签收单里?整些没用的什么规范,建议不如换个会说话的人沟通下,标准程序还为了改个不影响使用的灯耽误手头上的事情专门出差一趟,即使工程师愿意公司也不愿意。不如沟通个可行方案,派个设备商的人过来让工程师远程改下,要么延后买其他机子的时候顺便改下。

你这个除非是做非标机,否则是不会按你的要求来的,尤其是进口设备,我就这样设计的,你想买就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多沟通一下就好了!如果沟通了还不该,说明那个公司很垃圾,没有自己的工程师可以改程序

如果是标准设备那就麻烦了,这个公司这样改那个公司那样改,厂家不知道要保存多少套程序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如果骨架不动,备份不了几个程序
非标控制编程标准程序控制
比如,在维客户,先前属于用户要一台生产一台,每台与每台都有差别,后来罗列6个机种,6个控制箱,6套程序....
我先弄成一套控制系统,一个控制箱,应对6个机种
用户要单一剔除器,改成往复剔除器,OK
要求增加收集箱满报警,OK 解决
要求有投放试验块功能,OK 解决
.....
昨天发出昆仑屏---用户要求使用昆仑屏
目前只保留3个PLC程序,30/40/40E
屏程序2个,欧姆龙NB,昆仑屏
可以任意搭配
这些功能都是后加的

换PLC品牌那就算了,因为屏程序也要动,重复什么到位
NS屏停产就必须换屏了,原来给个传程序费用,现在就得有嫁妆了
所以,用户要求是设备功能完善的源泉,开发者不一定想的周全.
同类设备你有他没,你就可能胜出,还能多卖钱

楼主:
没有停止灯,有运行灯,另外一个就是故障灯,和他们说过停止不亮灯也行,为什么偏偏要亮故障灯。他们在屏里面倒是有分各信号状态,我自己估计是不想过来改线或改程序。

网友E:
一个指示灯,改也没多少难度,一般来说不会用故障灯代替停车灯,故障灯肯定是单独的

网友F:
具体是什么设备,指示灯标识是什么?如果是表示设备状态,正常时候肯定是不可能点亮红色。除非是特殊的连续运行不允许停机设备,如给主机供油的油泵,停机就表示故障发生,需要显示故障状态。
现在执行的标准是:GBT4025-2010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
http://www.gb688.cn/bzgk/gb/std_list?p.p1=0&p.p90=circulation_date&p.p91=desc&p.p2=%E4%BA%BA%E6%9C%BA%E7%95%8C%E9%9D%A2%E6%A0%87%E5%BF%97%E6%A0%87%E8%AF%86%E7%9A%84%E5%9F%BA%E6%9C%AC%E5%92%8C%E5%AE%89%E5%85%A8%E8%A7%84%E5%8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