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0):
三菱FX3U和FX5U编程方法一样吗,以前写过FX3U的,现在要做一台设备用到FX5U的,不知道两者的编程指令一样不,差距大不大。请大哥们指导一二,

网友A:
常用的指令基本一样,但是软件是不同的FX5U要用GX Works3,使用的方法也有点不一样,

比如3U的编程口连触摸屏什么都不用管,5U的还需要设置一下才行。

如果确定了,建议尽早买回来,好熟悉一下。

网友B:
指令区别不大,用过5U后你就不想用3U了

网友C:
3U的程序可以直接转换成5U的,指令是相同的,不过5U也有自己的特殊指令,你可以看看手册

网友D:
没有使用过5U看看大家的意见。学习学习。

网友E(2022-12-17):
5U的功能要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