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0):
硬件:一个摄像头,+伺服电机 工件侧面检测,旋转定位

工件加工过程中是套在工装上面,侧面印刷几次(套印),需要定位。普通传感器没办法搞了

大致如图:
上料工序把工件压到工装上面,

这个是上料OK的状态

整个设备是分割器旋转,前面上料,中间就是定位,接着就是印刷(丝印),最后是下料。

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类似视觉项目的大佬,选型的问题

盖子直径32左右,长度40mm左右 拍照距离50~150mm左右(根据镜头可以调整,但是不能太远)

一个是摄像头分辨率(估摸着图案在预设位置就行),一个是速度(旋转起来找图案字符,整机效率60/min,就是定位时间0.5S左右?<分割器,时间利用率只有50%~70%左右>),还有就是光源(圆柱体,1个摄像头,拍侧面)。

楼主:
补充一下,盖子底色有很多种。

需要拍照的图案字符也是五花八门,(参考各种酒瓶盖)。

不知知道能不能搞出来。

软件我都下载好了,准备咸鱼买一套二手的搭起来测试了

网友A:
分割器转台是不是有若干个工装,每个工装是伺服单独定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割器转台是不是有若干个工装,每个工装是伺服单独定位控制。
分割器带动一个大转盘,转盘上有很多个工装,所以加了电磁离合器

楼主:
百度找到一个类似的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8777333894253590995

这个前面也是视觉定位,

网友B:
我有个建议,不知道你是否合适
买转移套印膜回来在你的工件上转移印刷,转移套印膜在我的凹版印刷机上可以做到10个色,最多可以做到12个色,套印精度可以控制在10个丝
不知道你的印刷基材是否合适转印套印
如果可以转印的话,你的那套机械机构就可以做得很简单,可以做到单纯的机械传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建议,不知道你是否合适
买转移套印膜回来在你的工件上转移印刷,转移套印膜在我的凹版印刷机上可以做到10个色,最多可以做到12个色,套印精度可以控制在10个丝
不知道你的印刷基材是否合适转印套印
如果可以转印的话,你的那套机械机构就可以做得很简单,可以做到单纯的机械传动就可以

客户应该尝试过了把,现在就考虑给工件定位做单色印刷,多印刷几次就OK了

网友B:
如果是印塑料桶,多色套印的话,转移膜转移套印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