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0):
最近从公司申请了一台INVT GD20-0R4G-S2 的变频器和配套的异步电机用来学习,看了下说明书,说断路器要选择漏电断路器,百度了下都说不要漏电断路器,容易跳闸,我自己找了个NXB-63 C16的断路器,淘宝上搜索断路器,又分C型和D型,想知道我用C型的可以么?

说明书中断路器的容量是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2倍,那我超出2倍可以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是6.5A的。

还有关于接地,说明书上说输入电源的接地线接到变频器上,电机的接地线也接到变频器上,百度了下有说分开接有说可以接一起,想问下可以接一起么?

网友A:
我自己找了个NXB-63 C16的断路器,淘宝上搜索断路器,又分C型和D型,想知道我用C型的可以么?

C型可以

说明书中断路器的容量是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2倍,那我超出2倍可以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是6.5A的。

可以超出2倍,10、16都行,有时没有合适的32、40的也用

还有关于接地,说明书上说输入电源的接地线接到变频器上,电机的接地线也接到变频器上,百度了下有说分开接有说可以接一起,想问下可以接一起么?

可以分开也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B:
你这整的有点复杂了,接变频器最好不要用漏电断路器,普通C型断路器就可以,D型是给直接启动电机用的,超太多的结果是你变频器都冒烟了,断路器还没跳,有变频器的情况下,电机电流波动没那么剧烈,变频自带多段过载保护,大部分都是超180%负载1秒钟跳保护,1.5倍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再请教下,说明书中断路器的容量是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2倍,那这个“变频器额定电流”是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输入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