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看看这触摸屏是什么问题,工程数据显示乱码。

楼主(2022-06-10):
各位老师:看看这触摸屏是什么问题,工程数据显示乱码。

网友A:
应该与plc的通讯断了。通讯线如果没问题就可能是通讯口坏。也可能是屏的内部数据储存器的问题,可以试试进入屏的系统设置,清除RAM之类选项,清除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看看这触摸屏是什么问题,工程数据显示乱码。
PLC都没有连上

网友C:
先把PLC连上看看,这个屏应该有些年头了。
那个规律竹节,是不是做竹节纱的?

网友D:
老的MT506MV,PLC先连上,还是这样就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E:
当你把触屏和PLC联通正常后就会显示正常了,现在显示的乱码你可以不用管的

楼主:
PLC通讯连接也是这样,主要是没有密码,重新刷一次程序就可以。哪位老师有密码或者能解决的,机器是天鸿竹节。

网友D:
那就是字库 或软件版本不对导致的,没源文件还是找原来的厂家吧;

网友F:
先解决通讯问题
如果不是在用设备,再检查通讯线对不
遇到过线不对出现乱码

网友G:
从提示来看是不是没有连接到PL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