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0):
伟创驱动板驱动电路色环二极管,测试不是稳压管,是什么管?

网友A:
Z---齐纳二极管,就是稳压二极管。
注意,板子上还有D---二极管。
结合电路图,背靠背的18V稳压二极管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一般18V稳压管只有一道颜色,我拆下来通电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18V稳压值,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18V稳压管只有一道颜色,我拆下来通电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18V稳压值,谢谢你!

网友B:
18v稳压二极管,看电路结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