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0):
在应用pid指令的过程中,对配置的几个参数的作用不是很清楚,另外输出不能自动变化。AIAO模块是4+2,只有使能对话框,没有和量程配置的界面。我已将液位、阀门开度,和阀门开度控制都换算成百分数,带入到pid指令中。希望得到专家指点:pid参数说明,常用配置数值,能有视频教学更好。

网友A:
PID参数可以用F1调出. ab的这个就是参数太多.
但是一般用手自动, p, i, d.其它sp,pv,op(cv).
至于配置数值,这个是根据不同的控制对象有不同的数值.
具体整定pid,也许有自动的方法, 自己也可以调整, 论坛应有很多关于pid参数整定的方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