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电容传感器稳定性如何?特别是不监测规则物体?

楼主(2022-06-10):
stable灯检测时,有时会短暂熄灭。

网友A:
Sick的吗?里面应该有个小的旋钮开关,控制灵敏度的,另外有型号吗?可以参考一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ck的吗?里面应该有个小的旋钮开关,控制灵敏度的,另外有型号吗?可以参考一下说明书!
您用的多码?
是sick的。特别易受环境干扰。

楼主:
这是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ck的吗?里面应该有个小的旋钮开关,控制灵敏度的,另外有型号吗?可以参考一下说明书!
我们的产品,形状不规则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选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