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0):
如果温度为22.6 那又该如何修正呢

前天基本条件没有写清楚,这次补充下

CP1E-N30DR+CPM1A-AD041   4-20ma 变送器-50~150℃  传感器PT100

网友A:
1、是不是模拟量反馈不对(可调,调整下就OK了)
2、程序缩放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计算,不建议)
3、程序加减法(推荐~~)
C :D110 D111 D112

网友A:
如图,下面加一行就行。+B D200 #11 D200

网友B:
多测量几个点,如果是线性的,乘以一个倍率即可,如果不是线性的,就需要分段做线性拟合,这样的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C:
一般不认为模拟量采集需要修正.
要分清这两种情况:
1.变送器/传感器/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误差,信号干扰,这个最好是校验好了.如果说校验不好,想凑合,那另说.
2.采集量是个间接量,需要计算.

网友D:
如果实际值与测量值成比例关系就乘以一个系数,

如果是固定值就加一个固定值,这个固定值要做成有符号的,就是可以正数也可以负数。

我做类似的程序,会设计一个系数和一个偏差在触摸屏,就是用来校准的,

网友E:
你先提出你采集的数据量,计算出斜率再做就简单了

IF Input>=0 THEN
Temp:= INT_TO_REAL(Input);
Output:= K*Temp+b;
ELSE Output:= 0.0;
END_IF;

觉得比SCL2来的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温度是22.6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程序么  发一段  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程序么  发一段  学习下

这个挺简单的,假设你读出来的数据放在D10里面,然后再弄一个比例寄存器D100,偏置寄存器D110,这两个寄存器放到触摸屏上,这样就可以在触摸屏上随时更改了。

算法就是D10*D100+D100,算出来的结果就作为显示值。假设实际是33时显示是30,实际44时显示是40,这样就是1.1倍比例。然后把D100设为1.1,D110设为0,

这样显示值就与实际值一样了。如果实际30显示35,实际50显示55,那就是显示值大了5,然后把D100设为1,D110设为-5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的重点是要找出规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好 在不忽略干扰的情况下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E:
的确 用FB确实简化了 也简单了 但是我还不会FB呢

网友E:
你的问题主要出在数制出了问题
SCL2运算的结果D200=596本身是个BCD码,屏幕显示254是个bin码,你咋能与实际265做比对?
偏差你给了5DC(1500)依据是什么?
你的系统是4-20mA,对应0-2000(200度)?
如果这个不能确定就请试验测算
你把偏差设为0,屏的显示使用BCD试试,然后计算偏差值(bin码)
这是功能块,你可以直接调用
像你这个,斜率就是2000/6000=0.33333,当出现偏差(比如26.5-25.4=0.9)直接填入即可
前面的截图都使用浮点,目的是屏使用的都是浮点,便捷之处就是简便统一,不用考虑数制问题
最后的浮点转bin是后边程序控制需要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具体到一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参考6楼的答案,这样的问题,用梯形图肯定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算法实现,我不会玩PLC,只会C语言,这样的问题用C语言处理,就非常的简单,但是核心的思想不变,就是线性拟合的问题,核心和代码就是:Output:= K*Temp+b;这个就是线性拟合公式,具体的拟合数据,可以通过网站里的拟合工具来计算,得出你要的结果。
在线曲线拟合工具:
http://www.qinms.com/webapp/curvefit/cf.aspx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不就是菜单方式的另一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