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20 2.2KW

楼主(2022-06-11):
一台汇川MD320 2.2KW的变频器在不接电机时,启动变频器三相输出380V平衡,在接入小电机后输出还是正常,显示的电流也正常,但是在接入2.2KW电机空载启动,在50HZ时的输出电压只有120V左右,电机转速很慢,并且电流显示7A多,然后报ERR10(过载)故障停机.不知什么原因,有大师遇到过这种故障吗?希望指点下.

网友A:
变频器功率换大一点吧

网友B:
这个型号部分时期出的有这个通病,你只要给变频和电机做一下自学习就好了,你的这个应该是10年前出厂的,就算你拿去维修也没办法测量出问题所在,只能给你换个新主板

网友C:
回复 网友B:
7840附近,取样电阻,稍稍改大一点, 这的确是汇川早期MD系列通病。 我每回碰到都是这样操作,目前还没有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