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中 板件怎么加工便宜

楼主(2022-06-11):
在装配自动化设备时 都有很多板材 这些板材不仅轮廓整齐,上面都有些规整的螺丝孔 我想问这板子一般怎么加工? 在下手残党 始终打不好孔 拿去加工中心下料又太贵,只会画图不会做。 怎么做一块尺寸正确,螺丝孔规矩,价格合适的板子呢?

网友A:
上冲床呗,又想省钱,又要效果好,是不可能的

网友B:
现在用激光切割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激光打的孔太硬 拿回来没法攻丝

网友C:
激光是最快的,不管你的孔的形状,价格也相对便宜,不过厚度不要超过20mm

网友D:
做一个打孔的模具,通过模具给板子打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激光打的孔太硬 拿回来没法攻丝
怎么可能呀!我单位普通铁板,不锈钢板都用激光切割打孔,折弯成型后拉回单位,同样攻丝呀!丝攻买好一点…

网友E:
之前做过一台雕刻机,使用数控系统,开孔图以CAD形式导入到系统后,自动加工。刀具使用类似铣刀那种。

网友F:
1.如果尺寸一样,就用激光割割一块薄板作为磨具。
2.如果本身的板是要上CNC的,那就用CNC打点,然后自己再钻孔攻牙。
3.激光割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激光打的孔太硬 拿回来没法攻丝
不要图便宜找小功率激光机,足够功率的不会结焦。

网友C:
激光切割后难攻丝?不存在的,怀疑你工具不好

网友H:
日本货的丝锥挺不错或者德国的 我经常用nachi 钻头  OSG丝锥

网友I:
上激光,通快激光欢迎你

网友J:
现在这种的都上激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