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1):
师傅们,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二氧化碳传感器在电脑上显示零,家里测的,对不对?有点迷惑,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对着传感器哈气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没用过,但显示为零就应该不正常吧,是不是还其他要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再找找其他设置问题,谢谢

网友C(2022-08-04):
P2P 替代Maxim Ti Sensirion 等进口传感器 芯片
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 13032180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