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2):
现有一电机315KW用变频器拖动,电机离配电房大概300米距离每相两根240铝芯线实测电压现场电柜比配电房低10V的样子。请教这个线路损耗怎么补偿,加补偿电容?

网友A:
个人以为这个系统补偿空间不大,没多大意义!

网友B:
用变频器拖动,用户端比供电端低10伏关系不大,没所谓

网友C:
如果是工频直驱,可以考虑就地安装电容补偿柜。

用变频器的话,因为负载已经不在是单纯意义上的线圈负载(电源已经经过变频器内部的IGBT晶体管模块处理过了),补偿的情况就很复杂了,有可能您花费巨资就地架设的电容补偿柜,一点效果都没得。

网友D:
三种办法、难度逐渐减低。
1、铜线替换铝线。
2、变频器输出加装电抗器。
3、变频器额定输出提高10V。

网友E:
正常低10V也不影响使用,关键问题是能不能启动?

楼主:
谢谢大家了,变压器是有载调压电压不是问题。主要是现在能耗卡的比较紧想看看能不能降低损耗节约用电。普通制造业都实行碳排放了。

网友B:
既然你都说能耗卡的紧,那只能降低线路的损耗,只能加大线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