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2):
欧姆龙cp1l或者cp1h原本的上传下载的接口用不了。能否用通讯模块上传下载程序?用是usb转人Rs232的线连。以前看过别人这样连,但是他的线是自己做的。有没有知道的师傅,请教一下!!!!!!!!!!!!!

网友A:
欧姆龙的通讯端口很好连接啊,怎么用不了?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没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线是什么型号的?有没有淘宝连接

网友C:
回复 楼主:
自己做的,普通的232线,套餐也能买到,欧姆龙串口编程线,

网友B:
USB驱动装好了?在电脑的设备管理能看到

这是完整的接线,简单的三根线就将各自RS-CS短接

PLC的dip开关看资料

网友D:
USB口坏了?CP1H扩展CIF01通讯卡可以与电脑连机;

网友E:
可以扩展CP1W-CIF01这个RS232通信插件,但要注意它和USB转RS232电缆的接线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