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2):
宏指令的内容是相同的,在威纶通【TK6071IQ型号的触摸屏上使用,一切正常,此型号算新款】

                    但在【TK6070IK型号的触摸屏上使用时,就编译不通过】各种报错,此块屏是较早期的信号【应该是停产款】

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导。给个解决办法。
提示的错误 C33 C26 C1  都指向同1个地方。但是函数调用前,已经定义了数组的。

难道是早期型号的屏不支持这种用法。【哪应该怎么修改了】

网友A:
报错的几项截图里面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的几项截图里面都没有

点击错误提示,显示到37行,

不是太熟悉宏指令的用法。既然没有我在检测下。

网友B:
宏语句不熟,但从c语言的角度,把cmpData函数写在getData前面可以试一下。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的帮助,找到原因了。少了个子涵数【在EB8000软件使用是,忘了把子涵数,写进了】。问题解决

楼主:
宏文件内容,12期停机密码设置,大家一起探讨下!

楼主:
画面中的时间设置窗口没做出来!

网友A:
还是一样报错

编译过的程序再反编译过来,宏指令里面没有这段。

楼主:
我的不会呀 用EB8000软件打开

楼主:
本来在EBProR软件中把宏指令和宏指令函数库都导出,然后在导入到EB8000的软件中 就可以了。
但时实际操作时,就是导入不了。之前的3段宏,是重新写了一遍。出问题的哪部分,就少了函数库部分的内容,重新写进去,我就可以编译成功了。

宏用的不是很熟悉,也是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应该是我的电脑里没有这个子函数,所以编译过不了。6071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上传的文件反编译在用软件打开不知道行不行。直接打开文件怕是文件不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