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触摸屏出现这个报警“plc无响应”但设备还能正常运行。。。。

楼主(2022-06-13):
哪里的问题?数据线也没问题,会不会突然死机瘫痪?是不是plc脑血栓?

网友A:
检查通信线,检查不行再检查PLC和屏的通讯口

网友B:
这是PLC与屏的通讯挂了,但短时间不会影响机器的运行,机器的运行是靠PLC里的程序,和屏没啥关系,就是把屏拆了机器还能运行,硬件查通讯线通讯口这2个地方,软件是不是改过通讯参数

网友C:
重点还是检查通信线,最好拿一条确定没问题的来试试

网友D:
看描述,是在用设备
如果没人动什么东西,先看PLC上指示灯,或许就是电源灯不亮,看对应通讯灯闪吗?
也可能是老设备少有维护--屏电池没电
仔细一步一步查

网友E:
这种情况99%都是通信问题【1:检测通信线 2:PLC的通信口如果有多酒换1个口试试 3,重新把连接处插 拔下 4;屏的通信口故障】

网友F:
威纶的屏,PLC工作正常的话通讯线先换了试下;

网友G:
都显示PLC和触屏不能正常通讯了,既然你的PLC还在正常工作,出问题的有可能是PLC的通讯端口,通讯线,触屏的通讯端

网友H:
PLC运行时,触屏通讯丢失不影响正常运行,PLC内部仍保存触屏通讯时的设置数据。
看图片显示触屏和PLC的通讯没有了,查PLC的通讯口、通讯线、触屏三者是否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重点还是检查通信线,最好拿一条确定没问题的来试试
一条线拿到手中,怎么确定是232,还是485

网友J:
我们这一拖三的恒压供水也是,威纶屏只管设定参数和监视状态,然后PLC和变频器通讯并控制变频器,有一次屏供电异常黑屏了,照样能继续恒压供水无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重点还是检查通信线,最好拿一条确定没问题的来试试
一条线拿到手中,怎么确定是232,还是485

这个还真不好确定,除非上面印有具体型号。

网友K:
我的屏刚好也出现这种情况,开始一段时间还能陆续通讯,下载直接是没了反应。所有的按钮与数值输入都不显示,提示与PLC通讯异常。怀疑是电池没电,下试试看是否电池情况了。

网友L:
通讯断了

网友M:
威纶屏的通信丢失报警,可能是通信线断了,也可能是强干扰,比如连接信捷XC的plc,线的长度又超过了10米,变频器比较多的场合,这个经常碰到,换屏蔽电缆也不行,XD系列的要好点,还有一个情况是PLC的通信口或者触摸屏的通信口坏了,这些情况我都遇见过,不会影响plc的运行,但是屏上什么都看不到,设备启停的功能键千万别在屏上,不然停了开不了,或者开了停不了,以前给兄弟单位换过一次屏,车间空调的启动按钮在屏上,屏挂了,空调断电后开不起来了,整个电泳线出来的全是次品,损失惨重

网友K:
昨天试了,屏的电池确实是没有点了,3V的电池测了还剩0.9V。换了电池也不行,刚开机能通讯上,不到1分钟就断掉。检查线也没问题,最后换点PLC正常,看的出是PLC的485通讯出现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昨天试了,屏的电池确实是没有点了,3V的电池测了还剩0.9V。换了电池也不行,刚开机能通讯上,不到1分钟就断掉。检查线也没问题,最后换点PLC正常,看的出是PLC的485通讯出现问题。
汇川的H5U 搭配 威纶通的屏  ,我们也出现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就是品质不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