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3):
0612 【万泉河】浅议PLC程序中SR和RS逻辑的区别

真是印证了一个道理, 越是简单的问题,争议越大。

这段时间连着写了几篇文章, 关于双线圈, 关于启保停等等,都是很基础的概念问题。 原本也没觉得有什么亮点。 也只是在一些直播视频讲座时灵机一动想到的,都是顺便一提, 提完了听众都听懂了。 然而觉得有必要写下来,给初学者有做启发和帮助。

没想到却一波一波的争议,各种质疑,非常不可理喻。

既然这样,那就再向下一点,下沉到最基本的SR/RS指令,来做个剖析。

PLC程序中通常有SR指令, RS指令, 以及分开的单独的R和S指令。后者不提,只提前两者。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估计各位同行在学习PLC编程的第一天就遇到了。

编程手册上通常会教大家, RS指令, S指令在后面, S优先。 而SR指令, R指令在后面, R优先。

然而“优先”这个关键词, 估计那时候大家第一次听说, 还有点烧脑。 烧过之后,真的后面的编程设计工作反而没什么机会遇到,然而烧了这一回, 很多人脑子中就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也错以为是掌握了什么行业核心技能了。

指令的优先级,在编程中随处可见。 比如数学运算符之间,都是有优先级的。

然而,在实际的工作中, 通常很少有人会依赖于优先级进行编程。 反而在一些编程规范中, 会明确强调程序的易读性,禁止依靠优先级实现程序逻辑。

比如:

所以,一段别人写好的逻辑:

你没有必要从中读出I0.0还是I0.1优先级更高的潜台词, 更没必要抬扛什么如果恰巧I0.0和I0.1同时发生,会有什么意外结果。并以此标榜自己发现了什么程序漏洞。 因为很大的可能性是, 实际现场中对这种偶然情形的发生根本不在乎。

因为,如果在乎,就应该直接在逻辑中体现,提醒编程者自己,也提醒后来的阅读者。

这时候, 如果I0.0和I0.1同时发生,而逻辑上又确实有安全需求,不管后面使用的是SR还是RS, 运行结果是一样的,都是以I0.1优先。

事实上, 在SMART 200和TIA PORTAL中, 同样的梯形图符号SR和RS, 优先级好像还是颠倒的。 然而基于上述的规范, 你根本没必要记忆和发现他们。

所以,结论是,对于一个规范程序的作者和阅读者, SR逻辑和RS逻辑没有区别。

换个说法给你吧:你做程序的时候需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做到两者没有区别,可随意互换。

茴香豆的四种写法, 没有区别。 随便用其中的一种即可。

忘了它们吧!

附图全文:

网友A:
没有区别?西门子要SR RS 干嘛?吃多了吗?
哦 好像只有西门子有SR RS

网友B:
这个数电里面应该就说清楚了,通过不同plc实践就有实际使用方法了.
优先级,其实是个翻译错误.跟先后没有什么关系,本来在电路里是说"同时"造成的问题,而不是先后造成的.
输入S(=1)要让输出Q为1,R(=1)要让Q为0,同时来时(=1),Q怎么办.
用真值表很容易看出所谓的"优先".
 Q  R 0 1
S
0      Q 0
1      1 ?
在plc执行中,往往是在后的"优先"(起作用,起决定的作用).
|---|S|----(Q=1)-- if S then Q:=1   比较: Q:=S
|---|R|----(Q=0)-- if R then Q:=0   比较: Q:=not R

|---|R|----(Q=0)--
|---|S|----(Q=1)--
块形:
|-----[   Q]-
|    -[S   ]
|    -[R   ]

|-----[   Q]-
|    -[R   ]
|    -[S   ]
有的plc在S或者R下加下划线表示谁"优先".

网友C:
其实区别很简单:输入优先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