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3):
程序是这样的,想把当前位置D8340传出来对比一下看看没有有其偏差,程序做好后监控寄存器。
直接输出D500确定,显示每次都传出2676(如图)

但只能看到D524下面还有很多次看不到,于是点下拉菜单的向下箭头,后面就全都是175374336(如图)
这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直接输入D525或以上的寄存器然后确定,显示出来的也是2676只要点了下拉菜单就显示175374336
怎么回事?梯形国图看到的也是175374336???

网友A:
输入D500后,点32位整数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点下拉菜单 会改变单双字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下拉菜单 会改变单双字节吗?

试了一下,不是变双字节,但是会改变起始寄存器,

看你截图开始是D500,双字节就是占用D500 D501两个,显示2676,

滚动之后开始是D501,双字节就是占用D501 D502两个,显示17537433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501开始数值就对了,但是不能滚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501开始数值就对了,但是不能滚动?

滚动不滚动对你的程序没什么影响,这个只是在批量监控时查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