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4):
汇川H3U PLC做的项目

本体RS485用于连接其他仪表,,现在要加个扫描枪,扫二维码的,网上找了一个,都是USB和串口的多,因为我这PLC有自带以太网口,问过厂家技

术,可以和扫描枪走TCP/IP协议

现在想问下大家,有人用过以太网接口,而且是TCP/IP协议的扫描枪吗?有的话,推荐个型号,谢谢

如果没有,我买个RS232的,再买个RS232转网口的模块可以转过来吗?

网友A:
有的触摸屏可以接扫码枪。直接连USB。

网友B:
TCP/IP协议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格式?我听过ModBus TCP/IP,你想走无协议或自由协议吧,我的意思是TCP/IP不是协议

网友C:
如果没有,我买个RS232的,再买个RS232转网口的模块可以转过来吗?

这个是可以的。

另外连到触摸屏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直接和屏通讯算了

网友D:
我们一直用基恩士SR-1000,距离0.5米都没问题;配合基恩士PLC,程序都不用写,简单设定下就好。。

网友E:
好多支持以太网的呀,基恩士,得利杰,西克,还有各种国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直接发型吗,谢谢  基恩士我之前用过其他测试,是和5U通讯,也很方便,但扫描枪我也看了,我要手持有线的,没找到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屏,手持的USB直接连维纶,三菱都用过没问题的。汇川的没试过,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实在不行就买个支持TCP的,问题应该也不大。

网友F:
只用过232的。

网友G:
IGT-SER智能网关模块可以接USB条码枪,还可以根据条码查询数据库的数据到PLC,提供个案例: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还是你实在人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直用基恩士SR-1000,距离0.5米都没问题;配合基恩士PLC,程序都不用写,简单设定下就好。。
KEYENCE的是方便,不过价格相对高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B:
TCP/IP协议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格式?我听过ModBus TCP/IP,你想走无协议或自由协议吧,我的意思是TCP/IP不是协议
应该是以太网开放式通信

网友K:
串口多省事,TCPIP程序有点烦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基恩士对三菱还是比较友好的,各种通讯基本都支持。SR系列直接走MC协议,不要太爽。

网友L:
这个就要看你的plc支不支持tcp/ip了 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是自己写个上位机 用上位机来实现的。。。

网友M:
得利捷和基恩士的都还可以的!

网友N:
帕德盾4210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要手持式的。。我找到基恩士的区域出售人员了,有我要的型号,就是有点贵(扫描枪+网络单元 钱就不说多少了),看最后总成本了,不超的话就用基恩士的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得利捷和基恩士的都还可以的!
我们用的德力捷,232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