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4):
一个双电控气缸的手动程序  和  三个双电控气缸的自动程序怎么写的?请师傅们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最起码你的说一下控制要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两个按钮分别控制 双电控气缸的伸出和缩回,但是我现在按下伸出按钮后再按下缩回按钮,电磁阀的两个线圈都亮了,这明显不合理,怎么样才能避免这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两个按钮分别控制 双电控气缸的伸出和缩回,但是我现在按下伸出按钮后再按下缩回按钮,电磁阀的两个线圈都亮了,这明显不合理,怎么样才能避免这样呢

两个线圈都亮肯定不对,有没有经过PLC控制的?

如果没有你可以用点动按钮,或者二档、三档转换开关。

网友B:
不就是双线圈的气缸嘛,出现的问题最简单解决办法---互锁

网友B:
这类问题,发上你的程序,解决之路就宽了

网友C:
既然是用双控的,注意线圈的互锁就可以了

网友D:
你的描述不怎么清楚,有点模糊,应该再细致一点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怎么互锁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