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4):
作者:施耐德电气李工

M241脉冲控制程序案例

首先配置脉冲输出模式PTO

然后在程序中调用PTO功能块

输出口占用Q0,Q1

别忘了同时给驱动器使能信号

把这些做好后,走速度模式时,给出速度,加速度,减速度和方向就可以启动执行,使241的Q0,Q1输出脉冲驱动伺服运行。在位置模式时,给出目标位置,运行的速度,加速度和减速度,启动运行就可以执行点到点运动任务了。

M241只能配置2组脉冲,也就是说只能控制2台伺服驱动。

控制变频案例

配置

在通讯口下配置一个变频并写好地址

调入变频功能块

配置人机界面

在人机界面操控变频即可。在人机界面上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状态字和命令字的组成。

在人机界面实验成功后,可以把相应输入定义成变量,这些变量可以分配给输入点或分配给触摸屏对变频进行操控。

网友A:
请教一下,PLC从新上电还能继续保持凸轮关系,这样需要怎样才能做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单独发帖去请问版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