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4):
客户用不知名的PLC输出为Y0+ Y0-Y1+ Y1-用来驱动伺服。伺服用脉冲加方向控制。本人认为Y0发脉冲电机就转,Y1有信号输出就反转没有就正转。
但在相同情况下Y1+和Y1-如果交换接线方向会反转?
我认为不管你正接还是反接Y1没导通就是正转,可是为什么反接就反转了呢?
输出是5V的,不知道这种输出和一组一个COM有什么区别?

网友A:
Y0+ Y0-Y1+ Y1-

是不是差分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5V应该是,为什么Y1+ Y1-反接会出现方向反转呢?

网友B:
硬件没选对,需要转换电路转换才能匹配

网友C:
差分输出,你要转成集电极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也是用差分的,Y0+和Y0-(方向)接反怎么会反转呢?

网友D:
问问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PLC厂家?还是伺服厂家
我的理解伺服方向这边是一个光藕,有电驱动了方向才会变。反接与不反接PLC都没有导通,没有电驱动光藕方向怎么变的呢?

网友E:
看样子,反接线,虽然Y1没有输出,但驱动器的方向信号却有了

网友B:
首先确定方向是由 Y0±,还是Y1±控制?还是使用CW/CCW

再来确认,使用方向+脉冲的控制时,Y1±有没有电压,这点恐怕与常用的0v/24v(12v...)不一样.
即Y1+ Y1-正转时输出-5V,反转时输出+5V,用表量一下就知.

当然使用CW/CCW同样道理

以前用过,因为按图接线,所以没遇到你这个情况,只是猜想

网友B:
哦,脉冲是不是+5v~-5v变化?
PLC资料里没描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PLC厂家?还是伺服厂家
我的理解伺服方向这边是一个光藕,有电驱动了方向才会变。反接与不反接PLC都没有导通,没有电驱动光藕方向怎么变的呢?
这种接口不是光耦,是类似422接口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是别人厂家的,没清楚,伺服是脉冲加方向控制没有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是别人厂家的,没清楚,伺服是脉冲加方向控制没有错。
既然是脉冲+方向
看你描述,Y0是方向,还是Y1控制方向?

网友D:
一般是问伺服驱动厂家,
其产品手册有接线说明。
有接线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Y1是方向

网友F:
找PLC厂家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