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4):
2个行程开关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往返动作。手自动控制方式:手动时2只脚踏开关可以点动电机正转或反转,自动时脚踩脚踏开关后可以自动往返运动。其中2头还加装2只限位保护开关。手动时做往返的行程开关需要不起作用。还加装一个急停按钮,在手动或自动时都可以停止。请大神们帮忙画个图看看

网友A:
仅供参考

网友A:
想知道这个是实际应用的?自动的时候一个脚踏开关的话正常只能一个方向开启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图存在问题的,当设备停在SQ4时,打自动开关就会出现自动循环运行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行,试过了

网友C:
具体哪个地方不行,看了半天,是存在3楼提出的不足之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图存在问题的,当设备停在SQ4时,打自动开关就会出现自动循环运行的情况。
看看第二版,提提意见。

网友C:
没问题了,一开始没看懂为什么KA2串接脚踏3常闭点,是避免连踩脚踏造成KA1,KA2都得电的情况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功能上满足楼主要求。
但是,1、手自动开关,一般设计时选择3位开关,中间有个停止位,设备停车时,选择停止位,防止设备误动作用的。
2、还是手自动开关,建议自动触点位置放置在接触器控制回路内,即KA1\KA2上面,也是为了防止设备误动作用的。现在的控制,无论手动自动状态,当KA1或KA2的触点出现问题(粘连)时,设备都会误动作的。
搞电气控制,实现设备运转功能很简单,麻烦的是需要考虑各种非正常状态下的设备安全。

网友D:
这个是钢筋折弯机上的电路吧。

网友E:
作为外行人,就喜欢看一下热闹.那边有个人也画的这些圈圈点点,为什么不是SB,就是QS?
超出位置能自动么?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网友F(2022-07-24):
无论手动自动状态,当KA1或KA2的触点出现问题(粘连)时,设备都会误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