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5):
刚用5U系列,还没有实物,想问下大家,DRVA和DRVI中的异常结束的标志什么时候会有触发?比如在JOG中碰到极限位会触发嘛?

网友A:
走脉冲的话限位接在伺服驱动器里的吧,这样碰到限位肯定会停止的啊
如果走通讯的,限位接到PLC输入点里,设置好参数肯定也回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