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5):
我在画触摸屏的时候,建立的是编程口,现在我想用RS485串口,因为涉及的变量很多,如果重新画觉得很麻烦,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编程口转为串口吗?

网友A:
重新建立一个设备,也不会对画面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B:
猜测使用三菱或欧姆龙PLC
smart S7-200没发现串口组态

以欧姆龙做例
串口设备2--按钮,指示灯,数据

经过下列操作
在实时数据库将设备2改为设备3,按提示确定

画面里的自己修正过来

设备里改过来了,注意这还是设备2里看到的

设备3里居然没有窗口里建立的按钮,灯,数字

模拟居然OK了,可能没有与PLC联机的缘故,设备3的数据通道如何建立?

网友B:
找到快速变换方式
1.在设备窗口,建立新的串口设备

2.打开原来的设备,比如比如你目前的TCP设备

导出这个设备信息,生成一个OmronFINSethernet.cvs文件

3.打开新建的串口设备
同样导出这个设备的信息,生成一个欧姆龙FINS串口.cvs文件

4.分别打开这二个文件
将欧姆龙FINS串口.cvs的头三行copy
将copy的内容复制在OmronFINSethernet.cvs文件的头三行

5.关闭欧姆龙FINS串口.cvs文件
将OmronFINSethernet.cvs文件另存为欧姆龙FINS串口.cvs(覆盖之)

6.回到串口设备里,导入这个信息 OK

注:连接变量可以不更改,它是你组态是定义的,与通道没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