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5):
立式电柜,那种1.8米高度左右的。

假如电柜里面有,断路器,开关电源,交换机,PLC,PLC接线模块,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继电器之类的。

大家一般怎么样布局?

两种方式。
第一种
第一排就是断路器,电源开关,滤波器之类。
第二排就是PLC  交换机
第三排就是PLC接线模块
第四排就是继电器
第五排,就是伺服驱动器跟变频器之类的。
第六排,最后就是接线端子之类的。

据说这种方式,伺服驱动器发热大,热气往上跑,吹PLC上面了很不好。但是我看见很多人都是这样排哎。

第二种是,第一排伺服驱动器跟变频器排最上面。
第二排就是断路器,电源开关,滤波器之类。
第三排就是PLC  交换机
第四排就是PLC接线模块
第五排就是继电器
第六排,最后就是接线端子之类的

据说这种比较好,但是要是有伺服驱动器,这样排,伺服脉冲io线要五米了吧,太长了不好吧?

网友A:
个人觉得发热大,热气往上跑,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

至于到底用哪种方式,看个人喜欢吧。

网友B:
我是习惯把变频器放最上面的那一种

网友C:
只是为散热,发热元件往上排即可.
如果考虑干扰,建议安装板分正反面,这样最好

网友D:
我就相对简单一点,重量大的基本在下,至于发热的问题,少担心吧,只要你的柜子通风良好,根本不是事

楼主:
那看来我还是有限考虑干扰问题。

网友E:
发热量大放上面

网友F:
我喜欢PLC放最上面、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放最下面,考虑干扰问题,这样二者距离远,另外变频器输出引线最短,干扰辐射最小。

网友G:
考虑到散热的问题,最好选第二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