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输入

楼主(2022-06-15):
欧姆龙旋转编码器与FX系列PLC一相两输入怎样连接?

网友A:
先提供编码器及PLC的详细型号;

网友B:
一相两输入?解释一下

网友C:
怀疑楼主要说的是编码器的ABZ的和PLC的具体接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怀疑楼主要说的是编码器的ABZ的和PLC的具体接线吧
A B Z的这个叫2相2计数了;

网友D:
欧姆龙旋转编码器E6B2--CWZ6C     PLC:  FX--2N30MR

网友D:
FX--2N30MR一相2输入外部端口该怎样连接?
与什么东西连接          ?与编码器能连接吗、

网友A:
E6B2--CWZ6C这个要用2相2计数的;
FX2N-32MR的型号是有的,如果是FX2N-30MR,那就是国产的单板山寨机了;

网友D:
请问FX2N系列一相2输入是接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FX2N系列一相2输入是接什么东西?
一个正转脉冲,一个反转脉冲,接X0 X1的话,X0有信号时计数增加,X1有信号时计数减少。

网友D:
什么东西能输出一个正转脉冲,一个反转脉冲?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什么东西能输出一个正转脉冲,一个反转脉冲?
换个思路,单相输出的编码器,通过外部控制正转时接X0,反转时接X1,不就可以了;

网友D:
感谢ZCMY版主给我拨开云雾见太阳,指点迷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E6B2--CWZ6C这个要用2相2计数的;
FX2N-32MR的型号是有的,如果是FX2N-30MR,那就是国产的单板山寨机了;
看不出区别啊。只是国产山寨的不是这种白色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