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5):
下午突然err06,也没用拖曳状态,何解?

网友A:
你好,有变频器需要维修吗

网友B:
Err06    减速过电压

网友C:
给他自由停车

楼主:
请问  减速停机和惯性停机都有什么具体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变频器需要维修吗
有一台松下mk300炸机,维修怎么收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  减速停机和惯性停机都有什么具体区别

减速停车是按减速时间来的,这个减速时间是可以设定的

惯性停机就是不受这个时间控制,让电机的惯性自己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  减速停机和惯性停机都有什么具体区别

减速停车是按减速时间来的,这个减速时间是可以设定的

惯性停机就是不受这个时间控制,让电机的惯性自己停下来。
这样说来还是减速时间才算可控。
另外问一下:刹车电阻怎么选?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大功率的,15650299210?v细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变频器需要维修吗
有一台松下mk300炸机,维修怎么收费?
15650299210+v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