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炸机怎么修

楼主(2022-06-16):
事情是这样的,变频器到电机的线坏了,于是变频器就炸机了,请问哪里能修这东西。坐标天津。

网友A:
打开百度地图,点击周边,然后搜变频器,应该就有很多出来了

网友B:
换个变频器也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哈,这个方法确实挺秀挺实用的。。。

网友D:
这个方法确实秀

网友E:
啥牌子啊,多少KW,自己动手试试呗。

网友F:
小功率的先换新,大功率的再发外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牌子啊,多少KW,自己动手试试呗。
松下mk300,2.2kw

网友G:
修这个大有人在呀,很好找的

楼主:
是不是直接更换电源板

网友H:
维修变频器的满大街都是。什么牌子,功率大小,权衡利弊。

网友I:
这么小功率的,折腾它干什么,直接换一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小功率的,折腾它干什么,直接换一台得了。
如君所愿,已然换新。只想能否自己搞一下。

网友J:
15650299210  我这边可以修  +v

网友J: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系统工控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