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6):
因为政府检查要求运转的东西加声光报警,变频器距离电机约200米,我想从电机接线盒处外接一个报警灯,只要运转的时候能响就行,不用说规范,也不考虑声音大小,报警灯220 380都行,单说这种能实现吗?

网友A:
电机接线盒?没这样接过,你试试
有抱闸接抱闸,用二个,起码平衡一下

网友B:
这个首先的看你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是多少,如果经常都是50HZ,那可以用个380 的试一下。

否则就买一个宽电压输入的开关电源,然后根据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配一个报警器。

网友C:
直接接到抱闸刹车电源的两相上就可以,380的,这个又不从变频器出来的,平衡,频率都不用考虑。

网友D:
由于不清楚你的运行频率,你这个接线方法就难说准确检测,以前论坛不上来过一个做电流检测么,那个传感器估计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由于不清楚你的运行频率,你这个接线方法就难说准确检测,以前论坛不上来过一个做电流检测么,那个传感器估计可以考虑一下
关键是亮灯的电从哪里引

网友E:
带变频器的电机就不方便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