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6):
一种袋子生产设备,主要工艺是一个旋切凸轮,已经成功交付了的,现在如果设备断电开机后从新开机就需要再次把切刀原点对好,荒废一大段物料,,,客户提出设备从新上电也不需要从新对点,从新找到原点再次耦合凸轮这样,,,现在已经交付的平台是用CODESYS平台的PLC,走的是主从都是相对模式的凸轮,,,,请问一下做到上述工艺需要怎样才可以

网友A:
简单做法,让PLC和伺服不断电,所谓关机只是关操作屏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行啊,这不骗自己么

网友B:
我们公司意大利产的倍捻机电气是一个37KW的普通电机,一台4KW伺服和一台2.2KW伺服,MP2300运动控制器,全部安川

2.2KW伺服是凸轮轴用绝对值编码器,其实就是带电池的,普通电机的旋转皮带上带了一个编码器。

一台变频器加2台伺服驱动器是共直流母线的,就是伺服驱动器不接主电源,直流端并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

无论怎样停电,来电后都是可以直接开机的,系统内部怎样控制的不清楚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你的数据是保存在哪的,伺服是不是绝对值,不断电,是为了能保持位置,即使外力转动了伺服,它的反馈位置也是准的,根据位置就能判断主轴与从轴的耦合关系。在我们冲压行业,很多设备都是一直不断电的。

网友C:
从文字看,使用增量编码器,没抱闸
改进,编码器数据使用带记忆的区,加抱闸
如果停电会移位,或换绝对编码器,不好实现哈,那就开机找原点

多问句,这个袋子应该有定位标志吧
如果有,检测这个标志控制切刀
如果没有,做分别运动来对刀

猜测你的设备类似定长切割

网友D:
不清楚你的工艺,一般做袋子的机器浪费也就几个袋子,老机器还没见过coldsys平台的控制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需要拆卸机器那样也可以直接开机吗,,就是断电后伺服电机的位置变了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绝对值电机,可以假设为理论上断电后是不会有位置变化了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浪费挺多的,要从新对点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就是一个旋切定长切割,已经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了

网友C:
做相对原点控制,袋子可以单独自动
如果袋子有定标直接按定标控制,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拆卸机器那样也可以直接开机吗,,就是断电后伺服电机的位置变了的话

断电后人为动了位置也是可以的,要不用绝对值编码器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