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6):
请问如何在威纶触摸屏中用PLC控制数值元件密码保护,就是数值元件输入数值的时候安全等级不是用威纶通的用户等级密码,而是用plc设定的一个d值的密码值,比较正确后才可以改写数值,初学不懂,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数值比较后控制一个M点,触摸屏用这个M点控制 开启/关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您的回答!这个设定过,但是不知道怎么比较,做的页面切换比较不对,有参考案例不?

网友A:
这个比较在PLC里面做,一条比较指令就好了,假设设定密码放在D200里面,输入是D100,

LD= D200 D100

OUT 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