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数字量输出控制问题咨询

楼主(2022-06-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通过PID控制来调节温度,200SMART 输出4路控制加热器,但PID里一个回路只能有一个输出点,这个怎么操作合适啊?

网友A:
并做一个控制,PID-PWM

网友B:
PID不是输出模拟量吗,用模拟量做一下处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M点将4个输出和在一起吧。

网友A:
类似
PID输出要经过PWM处理才能控制Q

网友C:
楼主问题讲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是用4个点控制一个温度,那么可以把PID输出的模拟量分成(25%,50%,75%,100%)来输出;如果是4个回路温度控制那就创建4个PID回路,每个PID回路对应一个输出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讲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是用4个点控制一个温度,那么可以把PID输出的模拟量分成(25%,50%,75%,100%)来输出
PID如何分成25,50,75,100%输出?又如何与4个Q对接?

网友D:
买四个温控表头不行吗?

网友E:
楼主可能不明白一条PID输出指令对应一个回路,四个回路就要用四条PID指令。

网友F:
明明可以做四条回路的,偏偏要1条回路去控制四个,哎

网友A:
这要看楼主的工艺要求
4个采集点,4个温控(pid)),分带4个加热,如果就是一个烘箱,各控各的?还是要求均温?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一个温控箱,用四路PID控制,设定值一样不就行了么。往复杂搞不是能耐,简单又符合要求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如果这样简单,就不要用那么贵的多点检测恒温系统了,当然这个企业很特殊

网友E:
楼主你这个设备有几个温度传感器?控制规则是什么?4路输出是否对应一个被控制物体,分四路输出目的是什么?PID输出的是0-1.0的模拟量,看你是用I/O输出端口控制输出,必须用模拟量控制PMW产生可调脉宽的方波信号,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
如果一路温度传感器,只是降低加热功率,要4路输出。就把q0.0传送到q0.1、q0.2、q0.3就好了。
或者用PID输出控制4路PMW输出对应4路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我就是用一路输入的温感,然后有Q0.0到Q0.3四路的固态继电器输出,控制加热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一个温控,然后有4路固体继电器,来控制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