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种怎么查零线和火线?(20220617)

楼主(2022-06-17):
很多股线 零线都接在零排上,火线都接在接触器下,怎么查零线和火线一组?所有的线没做记号,怎么查?

网友A:
那个大婶做的活
用蜂鸣器一点一点查吧

网友B:
看你的图零线从总排出来进了断路器,再从断路器出来进接触器,都是一一对应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没有线号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C:
从图上看,线路还是很清晰的,不知道你要查什么?

网友D:
这个柜子这么工整还不好查?人家都分好颜色了

网友E:
摁下一个接触器,用钳型表卡电流,火线和零线电流应该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