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供电站问题

楼主(2022-06-17):
我这段时间在思考一个问题:
车用永磁同步电机功率80~120kw。电压为DC58~550V不等。基于上述功率,电源按最大4倍功率设计才能启动电机,成本非常高。
我在想这个问题,由于本方案是用于空载试验,把电源电路功率设计为最大130kw.这时的电流肯定是达不到启动电流功率的。那么我可不可以在旁路上加装一个电容补偿,在启动时达到最大5倍的放电电流,这样的成本是不是要比在整个线路上按4~5要低?还有我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主意不错.或者跟交流变频那样考虑?
加电子开关.要考虑给电容充电和监测.电容容量,充放电时间?
你这是测试还好办.实际使用出现电容问题,怎么办?

网友B:
想不错,应该可行,用大容量电容串并一系列逻辑组合。可以得到不同电压,不同容量的系统,重点是检测电路的设计规划

网友C:
永磁同步电机如果用变频器带,你配套到额定功率就可以,不过要做对应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