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7):
请教大佬,
延长触摸屏的跟PLC的网线通讯偶都读需要什么?
普通的交换机可以吗?

网友A:
交换机当然可以,网上淘宝一个网口转接头转接延长一段距离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3个触摸屏,我想用光纤延长,估计有2/3百米,请问需要光纤收发器,接入普通交换机吗?

网友B:
如果你的PLC可以做到同相供电,可以用载波通讯
如果在视线内,也可以使用微波通讯
光缆肯定没问题,要用啥配件,搞网络的都可以罗列清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3个触摸屏,我想用光纤延长,估计有2/3百米,请问需要光纤收发器,接入普通交换机吗?
完全可以

网友D:
要拉黑皮光纤线,然后光纤剥线熔接尾纤,两端才能接入光纤收发器做光电转换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光纤收发器什么牌子的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纤收发器什么牌子的好用?
没啥技术含量,某宝上搜来用,跟低压电器一样,随便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