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7MBR40UA120-5模块

楼主(2022-06-18):
前几天一台台达M 0.75KW变频器炸鸡,直接换一个其他品牌变频器,看这个模块引脚与正规模块不一样,拆开看原来如此

网友A:
单管拼出来的?

网友B:
单管拼装和集成模块相比,成本应该是更高吧?比如汽车,把所有零部件买到,攒成一辆车,成本应该高高。这有一个术语,叫零整比。
毕竟模块生产是规模化、流水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管拼装和集成模块相比,成本应该是更高吧?比如汽车,把所有零部件买到,攒成一辆车,成本应该高高。这有一个术语,叫零整比。
毕竟模块生产是规模化、流水线的。
国产单管或者别人筛选下来的单管只块把钱一个,一个7单元25A模块变频器厂家进价也要百把快,不能拿维修经常买的二手模块比,变频器厂家批量全新的,并且有增值税什么的包含在里面

网友D:
单管拼装机,又不是没见过,小功率的小牌子的一大堆,便宜,坏了直接换新

网友E:
我手上才拆一个,一模一样额,山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管拼装机,又不是没见过,小功率的小牌子的一大堆,便宜,坏了直接换新
这种可以用单管又可以用模块的第一次见到,单管机很常见 模块机更常见,这种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