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功能键元件做指示灯

楼主(2022-06-18):
如图所示,这个“自动画面”按钮属于功能元件,我想让它具有指示灯功能,当我画面号等于201时,这个按钮要变颜色。如此简单的功能,我硬是没试出来,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可以参照这个,离线模拟看下,这玩意有多种方法搞,这只是其中之一

网友B:
画面号等于201时,这个按钮要变颜色
这个在PLC里面用比较指令做,然后输出一个M,触摸屏用这个M做个指示灯。
再做个功能元件的画面切换按钮,不要选择显示图片
然后把这两个叠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如楼上两位回复,只能通过添加一个指示灯的方式来实现吗,这也太麻烦了吧
。Proface的可以直接关联代表当前画面号的内部寄存器,非常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其实威纶也有类似的功能,只是部分型号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