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8):
请问大神们,cp1h无协议txd 与rxd  可重复使用吗?   我把无协议程序写成功能块使用,共有三个站    使用了三个功能块写入命令 #0106#0206#0306。   参数分别写入三个站点完全没问题,也是对的,但反馈回来rxd的内容就不对了,A560.00串口2刷内存都不行  。重写 只使用一个功能块时,可写入也正确,rxd反馈内容也正确。奇怪了

楼主:
希望有大神帮忙解决下,其实用一个功能块mov改变站点也可以,只不过想知三个写入协议功能块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A:
分时错峰出行

楼主:
谢谢,我觉得不关时间问题,后来我只发一站,其它两站不触发,串口缓存应该不会出错,但都出现同样问题。我三个功能块用了三组地址作为发送与接收的,按道理不触其它二站,应该相互没关系。打算用步进,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如果只能用一个无协功能块,用mov改内容,这跟简易主站有什么分别。

网友B:
PLC和1#通信,TXD发送,然后开始计时,超时1#没有响应或者1#响应,做接收处理
PLC和2#通信,TXD发送,然后开始计时,超时2#没有响应或者2#响应,做接收处理
PLC和3#通信,TXD发送,然后开始计时,超时3#没有响应或者3#响应,做接收处理
如此循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觉得不关时间问题,后来我只发一站,其它两站不触发,串口缓存应该不会出错,但都出现同样问题。我三个功能块用了三组地址作为发送与接收的,按道理不触其它二站,应该相互没关系。打算用步进,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如果只能用一个无协功能块,用mov改内容,这跟简易主站有什么分别。
简易主站?是Modbus RTU简易主站吗?你设备是Modbus RTU协议吗?

网友A:
看你两次的内容,是不是PLC里只有一个通讯程序时,读写正常,有两个或三个时,那怕只触发一个也出问题?
没见到程序,不敢胡言。
另,是不是用的CIF11,又在现场?换cif12试试,为啥不清楚,反正是解决了问题。

曾发过一贴,不知哪位超人不许我查我自己曾经发的帖子--显示4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觉得不关时间问题,后来我只发一站,其它两站不触发,串口缓存应该不会出错,但都出现同样问题。我三个功能块用了三组地址作为发送与接收的,按道理不触其它二站,应该相互没关系。打算用步进,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如果只能用一个无协功能块,用mov改内容,这跟简易主站有什么分别。
简易主站?是Modbus RTU简易主站吗?你设备是Modbus RTU协议吗?
对,是用命令txd  rxd 的modbus rtu 做成的功能块 ,设想是一站一功能块  我明天上班  把程序发上来 想知程序错在哪     跟西门子公司合作,问了一下,他们说功能块都是现成的,不用自己建, 看他们程序真的一目了然。我略懂 三菱欧姆龙   因工作需要又要 准备改用西门子     头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两次的内容,是不是PLC里只有一个通讯程序时,读写正常,有两个或三个时,那怕只触发一个也出问题?
没见到程序,不敢胡言。
另,是不是用的CIF11,又在现场?换cif12试试,为啥不清楚,反正是解决了问题。

曾发过一贴,不知哪位超人不许我查我自己曾经发的帖子--显示404
真的给你说对有读有写   ,有三个站读有三个站写 。   欧姆龙plc  cp1h 与欧姆龙仪表e5cc通迅       一套设备用无程序通迅和另外一套设备modbus简易主站写(已在车间用上了)。 实然想改变一下  第三套设备用modbus rtu 做成功能块 鬼知道  卡住自己了  搞不明,混身不舒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觉得不关时间问题,后来我只发一站,其它两站不触发,串口缓存应该不会出错,但都出现同样问题。我三个功能块用了三组地址作为发送与接收的,按道理不触其它二站,应该相互没关系。打算用步进,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如果只能用一个无协功能块,用mov改内容,这跟简易主站有什么分别。
简易主站?是Modbus RTU简易主站吗?你设备是Modbus RTU协议吗?
对,是用命令txd  rxd 的modbus rtu 做成的功能块 ,设想是一站一功能块  我明天上班  把程序发上来 想知程序错在哪     跟西门子公司合作,问了一下,他们说功能块都是现成的,不用自己建, 看他们程序真的一目了然。我略懂 三菱欧姆龙   因工作需要又要 准备改用西门子     头都大
CP1封装Modbus RTU功能块有2个路子:
无协议编程,使用TXD、RXD指令编程封装,这种方式可以达到Modbus协议读写最大的数据量,但是一般都不稳定;
用Modbus RTU简易主站封装功能块,稳定,但是达不到Modbus协议读写最大的数据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觉得不关时间问题,后来我只发一站,其它两站不触发,串口缓存应该不会出错,但都出现同样问题。我三个功能块用了三组地址作为发送与接收的,按道理不触其它二站,应该相互没关系。打算用步进,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如果只能用一个无协功能块,用mov改内容,这跟简易主站有什么分别。
简易主站?是Modbus RTU简易主站吗?你设备是Modbus RTU协议吗?
对,是用命令txd  rxd 的modbus rtu 做成的功能块 ,设想是一站一功能块  我明天上班  把程序发上来 想知程序错在哪     跟西门子公司合作,问了一下,他们说功能块都是现成的,不用自己建, 看他们程序真的一目了然。我略懂 三菱欧姆龙   因工作需要又要 准备改用西门子     头都大
西门子的自由口通信那是最接近嵌入式串口通信的,其他三菱、欧姆龙等都不如西门子自由口通信
你自己封装太费时费力,有现成的CP1的Modbus功能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两次的内容,是不是PLC里只有一个通讯程序时,读写正常,有两个或三个时,那怕只触发一个也出问题?
没见到程序,不敢胡言。
另,是不是用的CIF11,又在现场?换cif12试试,为啥不清楚,反正是解决了问题。

曾发过一贴,不知哪位超人不许我查我自己曾经发的帖子--显示404
真的给你说对有读有写   ,有三个站读有三个站写 。   欧姆龙plc  cp1h 与欧姆龙仪表e5cc通迅       一套设备用无程序通迅和另外一套设备modbus简易主站写(已在车间用上了)。 实然想改变一下  第三套设备用modbus rtu 做成功能块 鬼知道  卡住自己了  搞不明,混身不舒服
这样看来是6套设备?
三个不同的通讯模式?
把有问题的通讯程序单独拎出来执行,调通后再合并其他程序,再有问题就是时差没控制好.

网友A:
前边说的11改12也是被逼的最后一试,居然OK了
当时在家调试ok,到现场有的OK,10有6-7不顺畅,转过圈来,原来OK的,也有ng,再回家查不出毛病
最后试想可能是通讯口,换后好了,有弄几个12,轮岗试也没问题,全部11下岗上12共计40多个.

先在家解决程序问题

楼主:
已解决了,谢谢,  6个无协议功能块要分开写在6个程序段中,这样才不会出错,A5260.00才能直1消除缓存 因为读数据 rxd字节7  写数据 rxd字节是8   串口设置结束码我写是7    所以写数据完后必须要消缓存,要不然读出数据会错位。

楼主:
现在是三个读的无协议功能块放在同一段,写的无协议功能块分别写在三个段中  一开始我以为把标志a526.00写在txd rxd下面就能有效,实验中是不行了    我想起来了以前写型号cp2a写多个发脉冲,脉中完标志紧跟下面没效果,最后改用步进指令这样重复使用脉冲指令  这才解决标志动作问题